[求助] MOS管的栅保护电路

楼主(2016-02-22):
如图,有没有见过NPN的这种使用方式?右边的HVPMOS管,栅电压是5V的,DS耐高压,NPN三极管是当钳位保护电路用么?

网友:
是的,一般是用齐纳管钳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三极管比齐纳二极管的好处是什么?另外三极管这种接法的钳位电压是怎么设定的?工艺文件中哪个参数可以看到,或者说需要对工艺进行调整,才能达到设计值?

网友:
三极管的PN结击穿电压一般都有十几伏,不能作为保护珊用,齐纳管是需要foundry厂特别提供,一般击穿电压在5~7V,参数都是foundry调整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谢谢啊!是提图的搞错了,认为是NPN三极管,实际上就是个ze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