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techfile 和captable

楼主(2016-02-22):
请问用EDI做实现,用于RC extract的captable和qrctechfile是自己产生还是foundry提供?
我查了一下,ts55的digital lib里没有这些文件啊。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techfile肯定是fab提供的,captable可以自己产生,但FAB也可以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一下,fab提供的STD lib 和PDK里都没有techfiles.
请问这个techfile是在fab的什么deliverables里提供的呢?谢谢

网友(2019-01-0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到你说captable这个可以自己生成,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文件怎么使用的啊?它里面分别包括总电容,耦合电容,面积电容和fginger电容。具体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具用的啊。现在的流程是不是还这样走,或者改格式了我不太确定。以前还是encounter做PR的时候,就是用captable做RC抽取的engine来绕线的,QRC/STARRC这种比较费时间,是用来做SIGN OFF用的。就像PT用来做timing signoff,但真正布线的时候,PR工具还是有自己一个简版的时序工具帮助自己布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的指点!明白了。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techfile肯定是fab提供的,captable可以自己产生,但FAB也可以提供

请问大神,captable怎么产生的呀,foundry提供了tluplus文件;有具体命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