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问题

楼主(2016-02-23):
mos管没有Gate端,只有source和drain端,这构成了哪种管子,出现在PAD里有什么作用,请大神指教

网友:
沒有 gate 端 就不是 mos 管
有可能是 diode

网友:
那不就是一扩散电阻吗?

网友:
poly不只是能作为栅啊,还可以用在diode中,作为n与p上方salicide的一个阻挡,避免n p短接。看是mos还是二极管还是要看d和s的掺杂是否一致。

网友:
我想象了一下,就一个MOS管把gate拿掉了,S、D端是同类型的,又没说有衬底什么的,咋理解都是个扩散电阻,哪来的N、P?

网友:
在PAD下面可能是一个DIODE(在RF PAD经常用DIODE做ESD),亦有可能做扩散电阻使用,LZ可以提取一下电路结构再自行分析

网友:
mos没有gate那就不能叫mos,去掉gate那就是一段电阻,应该还有电阻的识别层吧,用在PAD上,一般是PAD先接一小段电阻,再接内部器件,起到个保护作用。都是同一种注入是不会有pn结的,也不会是di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是P衬底,然后N,P,N,P包了四圈环,都特别宽。没有串联电阻,有gate的倒是串了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里只有PIN,没有电路,所以才不知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确定是MOS?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
应该是ESD,ESD nmos 的gate一般接地,noms长关,你说的没poly gate 实质就是在S,D间预先现成沟道,mos管长关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SCR结构ESD

网友:
应该是做ESD的SCR结构

网友(2016-05-13):
同意是电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