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整数部分的小数乘法

楼主(2016-02-23):
请问,用普通定点乘法器可以计算两个带有整数部分和符号位的小数的乘法吗?约定两个输入使用32位表示?最高位符号位

网友:
都是人为定的。。。。。。

网友:
可以吧  做好截位

网友:
运算结果的小数点位置正确就行。
例如二进制的 11.11 x 10.10,也就是十进制的3.75 x 2.5。
用二进制的整数计算,1111 x 1010 = 10010110。
有四位二进制小数,因此,结果是1001.0110。
转换为十进制就是:9 + 0.0 + 0.25 + 0.125 = 9.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