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描述函数法对固定导通时间控制COT建模的推导过程

楼主(2016-02-23):
有没有哪位兄弟做过用描述函数法对固定导通时间控制COT建模的,不知道怎么从下面的公式(1)推导到公式(2),看了很久都没看明白,求大侠指导,谢谢!

输出电压和加扰动的波形

输出电压和加扰动的波形
最后附上整篇论文 Modeling of Current-Mode Control.pdf (4.3 MB , 下载次数: 213 )

楼主:
系统默认设置下载附件收费,汗

网友:
Ton上升的-Toff下降的=向上产生的扰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个应该是根据图形推出式子(1)的过程,而从式子(1)到(2)不知怎么推导,特别是其中的积分项是如何推导的,求教,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求教

楼主: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帮忙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2-03-11):
前辈,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11):
楼主搞清楚怎么学习cot的建模了吗,可以指点指点后辈嘛

网友B:
我有我導師去CPES訪問的Jian Li step by step 手稿

网友(2023-04-12):
引用 网友B:
我有我導師去CPES訪問的Jian Li step by step 手稿

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正在建模的推导过程,论文省略了一些步骤看的有点吃力,谢谢啦

网友(2023-05-19):
引用 网友B:
我有我導師去CPES訪問的Jian Li step by step 手稿

能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