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命令求解释

楼主(2016-02-23):
我在学习dc的时候,看到shell脚本里有这么一句话:

  1. cmd=`echo $0 | sed -e 's#^\./##'`

一下子就蒙了,求大神指导,尤其是后面的单引号里的sed cmd: 's#^\./##'
Orz....

网友:
回复 1# izhouhai cmd=`echo $0 | sed -e 's#^\./##'`
将变量$0进行文本处理:行首点斜杠(./)删除
然后再付给cmd

比如 $0 = ./abc

cmd = ab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后面这部分's#^\./##'是正则表达式吗?感觉不像正常的正则表达式...
我只知道^\./这个是查找开头的./    但是这里面的s(应该是替换的意思,有点像vim的替换命令),#以及##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B:

's#^\./##'
s/pattern1/pattern2/:Substitute pattern2 for first instance of pattern1 in a line

"/"可以用其他分隔符代替,比如这里的#,在你的例子中没有pattern2,说明在$0中找到pattern1并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d operator:
s/pattern1/pattern2/: Substitute pattern2 for first instance of pattern1 in a line

's#^\./##'
"#"代替分隔符”/“,没有pattern2,说明在$0中找到pattern1将其删除。

网友:
ok,解释的很详细,多谢~

网友(2018-08-06):
原来/可以用#代替,怪不得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