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L和SC/C的联合仿真,用SC建模或是C++建模有何区别

楼主(2016-02-23):
HDL和SC/C的联合仿真,用SC建模或是C++建模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通过PLI或是DPI接口,SC建模能周期精准?C++建模就只能是untime吗?两者有何区别,如果非要用C++建模,需要注意什么啊,刚接触这些,忘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通常C/C++都是算法的一些参考模型,而SC可以做参考模型也可以做些高端的架构,事务级上的es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项目上非要用C++建模,使用私有库的话,在还是HDL和SC/C的联合仿真的情况下,都需要通过DPI接口通讯,是不是使用私有库建模在仿真速度上要优于SC建模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来赚积分的。: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