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收机链路IIP3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6-02-23):
接收机链路中的信道选择滤波器可以衰减部分干扰,降低对后级PGA的线性度要求。这一点在计算链路IIP3的公式上并没有反应出来,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自顶,求大神讲解,这个东西想了好几天了还是不理解。

网友:
IIP3只是描述电路线性的一个指标吧,至于filter的作用,我觉得应该独立于IIP3来看。而且Inter-Modulation的话,基本上是adjacent channel和alternative channel造成的,这么近也不好fil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基带滤波器对邻近信道确实会有衰减作用啊。

网友:
   你的公式计算in channel IIP3,当然体现不出filter滤波的效果。你得算out of channel IIP3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r-Modulation就是让adjacent channel 和 alternative channel的干扰(interference),在通过非线性器件(LNA)以后,产生一个和Carrier在一个channel的干扰。由于在同一个channel,被mixer转成基带信号以后,他们还是在一个channel,没有办法被过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性您的讲解。我还有一个问题,通常论文中给的in-band IIP3,这个指标是不是指的out-of-channel IIP3啊。我用ADS仿真链路的IIP3,发现按照in-channel IIP3来仿,很难达到论文中的性能(最大增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没有out of channel IIP3之说,应该是in-band 和 out-of-band吧。也许这个网站可以有些帮助https://ez.analog.com/docs/DOC-1064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再多问一句,这里指的band应该是指LNA前的SAW filter的通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out-of-band 应该是两个带外信号的互调项落到了信号附近,最常见的就是相邻信道和相隔信道的信号的互调产物正好与信号频率一致; in-band 一般是对宽带信号才有意义,上面 zwang9022回复的文档很有帮助的  band指的是基带的带宽,也就是信道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通常论文给出的in-band IIP3 参数就是信道内的了。按照这样的要求,在接收机链路最大增益时,in-band IIP3 很难达到-20dBm的值。

网友(2024-05-09):
这个是不是对应《射频微电子》图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