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同步时钟,异步fifo的问题

楼主(2016-02-24):
fifo的读时钟是clk,写时钟是clk经过分频后的时钟clk_div,因为分频关系,clk和clk_div是同步时钟,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个fifo要设计成同步fifo还是异步fifo呢?

网友:
用异步总是不会错的

网友:
读写时钟都不一样了,肯定异步FIFO啊

网友:
如果要做成同步,需要对后端提出来,因为可能涉及multi_cycle。做成异步通用性更高,只是面积大点而已。

网友:
同步简单,异步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设计成同步的话两个时钟之间的逻辑是要单提出来列给后端的。

楼主:
还想问下,是不是只要FIFO的读写时钟只要不同,不管这两个时钟是不是同步时钟,都必须设计成异步FIFO?

网友:
回复 网友C:

4楼说的很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能保证读数据的时候,数据已经稳定。FIFO只是一种方法,也有其他方法。这个要看你具体的需求,才好定一个最佳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异步FIFO,当然也可以是同步fifo,异步fifo最简单明了,同步fifo的话,需要对读进行适当控制,但是同步fifo面积小一些,根据项目需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