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打算做一块ARTIX-7的开发板

楼主(2016-02-24):
打算做一块ARTIX-7的开发板,FPGA用XC7A200T-2FBG676,带:1、PCIE GEN2 X4接口,
2、一路SFP光纤接口,
3、一组DDR3-SODIMM,
4、一个DVI或者VGA或者HDMI接口,
5、一到两个千兆网,
6、一些其他的简单的接口(FLASH,SD CARD,UART等)。
7、提供各种示例程序。
预计售价4000左右。
想问问大家觉得有没有市场需求。

网友:
没有,我只需要ARTIX7加IO引出,方便二次开发,乱七八糟的功能都不要。
例如这块就很好:
http://www.trenz-electronic.de/products/fpga-boards/trenz-electronic/te0725-artix-7.html

网友:
200T开发板居然不带AD/DA? 200T有很多DSP资源的啊,物理层几大类通信调制解调都能满足啊 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确实有很多人说到AD这一块,但是具体谈到用什么芯片,往往各执一词,众口难调。AD/DA是非常庞大的一门知识,不像其他的一些接口什么的简单,对于这种定位入门级的开发板,很难在需求与成本之间折衷设计。一般带有AD/DA的开发板,往往不叫FPGA开发板了,而叫XX AD开发板等等。不过倒是可以考虑留出标准的接口,以子卡形式提供AD/DA,或者像XILINX那样定义标准的FMC接口,兼容多个厂家的子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就是核心板了。FPGA一般用核心板再加上二次开发底板来实现产品的很少吧。毕竟FPGA本身没有外设功能,不像ARM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成本不懂。Virtex 4 SX55是很多成熟信号处理产品使用的数字信号处理级别的FPGA片子,dsp资源在500多左右。当时的高端处理片子。
现在A7-200T的DSP资源应该远高于当时的V4-SX55,不做高速并行的数字信号处理,真是可惜了。。。

网友:
或许应用不一样,所以需求不一样吧。
带网络、USB、DDRx、显示的板子一大把,便宜的xilinx有Nexys 4,就1000多,altera也有teraic的,才1000多,但要选个门数大的核心板,就是找不到。

网友:
听着还不错 可是还需要调查市场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