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如何读txt文件 求助

楼主(2016-02-24):
我们使用fopen(file,"r")打开的文件,读出的是十六进制数,我想直接读出Ascii码文件,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例如文件里存的是ascii码d4,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d4,但是fread读出来的就是64 34.

楼主:
自我解决了。

写一个函数:
        reg [3:0] hexdata;
        function [3:0] ascii2hex ;
        input [7:0] asciidata;
        begin
                case(asciidata)
                //0-9
                8'd48 : hexdata = 4'h0;
                8'd49 : hexdata = 4'h1;
                8'd50 : hexdata = 4'h2;
                8'd51 : hexdata = 4'h3;
                8'd52 : hexdata = 4'h4;
                8'd53 : hexdata = 4'h5;
                8'd54 : hexdata = 4'h6;
                8'd55 : hexdata = 4'h7;
                8'd56 : hexdata = 4'h8;
                8'd57 : hexdata = 4'h9;
                //A-F
                8'd65 : hexdata = 4'hA;
                8'd66 : hexdata = 4'hB;
                8'd67 : hexdata = 4'hC;
                8'd68 : hexdata = 4'hD;
                8'd69 : hexdata = 4'hE;
                8'd70 : hexdata = 4'hF;
                //a-f
                8'd97 : hexdata = 4'ha;
                8'd98 : hexdata = 4'hb;
                8'd99 : hexdata = 4'hc;
                8'd100 : hexdata = 4'hd;
                8'd101 : hexdata = 4'he;
                8'd102 : hexdata = 4'hf;
                default: hexdata = 4'hx;
                endcase
                ascii2hex = hexdata;

        end
        endfunction

在读完文件之后用此函数转换一下即可。

供各位童鞋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始有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