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_zrt_eco之后时序变差!

楼主(2016-02-24):
route_zrt_eco之后时序变差!这条命令不是仅仅将该连的线连上嘛,为啥会影响到时序?

网友:
有可能会对原来的布线有影响啊,还有串扰之类的啊。变差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不仅仅变差一点点!有可能是fp做的不好造成的吗?

网友:
是不是ECO绕线的net比较多啊?量少的话不应该吧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差正常,但是差的特别多就要仔细看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做一个route_zrt_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