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问题

楼主(2016-02-24):
想请问一下大家,如果想在提取后仿网表结果的文件中,出现像cdl 网表那样的格式(即就是层次化的,先是底层cell的后仿网表,然后一层一层向上的网表)那么该如何修改提取后仿的rule文件??

楼主:
求关注,求解答

网友:
修改一下你的输出格式,在output选项里选

网友:
输出DSPF格式应该都在一个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再看看我的问题

网友:
你试试不要用flatten的方式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层次化的方式跑出来的还是一个顶层cell的名字下面出现所有的寄生参数,不是按照先底层的,再顶层cell的 寄生参数网编,要不你也试试,截个图给我看看?谢谢,拜托了。

楼主:
顶顶,哪位大神知道,请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2016-09-30):
大哥,PEX在哪能下载,分析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
哪位大哥帮帮忙,急求PEX在哪能下载,分析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2018-07-08):
output选项里选

网友(2018-09-30):
回复 网友B:

   请问Calibre抽取dspf需要哪些设置。我看到calibre抽取出的dspf和QRC抽取的很不一样。谢谢谢谢

网友(2019-05-28):
用HCELL和XCELL,做hierachical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