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些后仿的方法

楼主(2016-02-24):
版图DRC和LVS用calibre通过了。
然后打算后仿时,calibre提取参数失败(没有xrc文件)。
现在想请教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提取参数?

网友:
一般来说,模拟版图用calibre_xrc,有些工艺厂商提供的xrc rule就是lvs rule(有option可以打开),
有些工艺厂商有单独的xrc rule。

数字版图用spef,*v,db file通过pt,可以产生sdf文件用于数字后端仿真。
spef可以有starXtract产生(synopsys公司的后端提取工具),也可以用qrc工具产生(Cadence公司的后端提取工具)。

有模拟版图的,我建议不用sdf,数字版图提取是针对门级电路的,工具是计算门与门之间线的cap,res等寄生,然后加上
工艺厂商提供的db file(db file中记录了每个门电路的load,delay等信息),得出的寄生。

楼主:
或者各位大大说个方法。
本人菜鸟。
现在安装的软件ic514,calibre,synopsys(PT,DC,ICC,HSPICE)
想后仿,要怎么办。。

网友:
是数字pr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转出spef文件和.v文件通过pt生成sd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出spef文件需要什么软件?版图带了一点点模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有ICC跑的pr流程吗?还是说手动画的!

    ICC,可以使用命令或者图形界面
       write_parasiti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跑ICC,版图是手动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arXtract提取spef需要规则文件么?我没有这方面的文件,DRC和lvs.rule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工艺厂商提供的db file(就是记录门电路的一些信息),ITF文件(cap、res table的,用于计算wire的cap和res)。

你不是PR出来的版图,建议用calibre xrc。一般xrc rule和lvs rule很像的,可以问下工艺厂商要的,你用的是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用的还是1um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写DRC,LVS rule,在我看来就很牛了,我到现在看LVS rule都看不完整

所以关于rule这方面不能给你有什么建议了。你们用的哪家工艺厂商呀,怎么rule都不给你们提供呀

网友(2019-04-01):
可以解决问题么,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