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位流水线ADC从INL参数如何得知ADC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6-02-24):
最近在测试一个ADC,其INL和DNL波形如图所示,INL有较大跳变,请问各位大牛,这样一般从哪里找问题,着急改版

网友(2017-03-01):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在仿流水线10bitADC,ENOB仅有8位,但是不知道误差来源在哪,请教下经验

网友(2018-03-11):
楼主後有找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