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3D中给每段导线加源和地的问题

楼主(2016-02-24):
在Q3D中给导线加source或sink,但设置不了,软件显示如图中所示,这是为什么,应该怎么解决,求解答!

提示

提示

网友(2016-04-07):
souce和sink只能添加在面或者线上,右键然后选择“selecet faces”

网友(2017-07-0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Q3D,可以请教你几个小问题吗?可以加qq咨询一下吗?132658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