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原理相关问题(区别于普通的LDO),请求高手帮忙理解

楼主(2016-02-24):
问题是这样的,普通的LDO直接就是对输出Vout,用反馈电阻进行分压,产生负反馈,使其稳定在需要的值。图中好像不太一样,不是很理解标注1,2的部分,求高手解惑,感激不尽!其中,圈2中PM2的W/L大概是圈1中PM1的50倍。

LDO结构图

LDO结构图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请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这个LDO分成两个部分,先说第2部分,用的原理是"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ct Voltage-Spike Detection" JSSC2010。理解了这篇文章之后,第1部分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偏置电压产生电路,有很多种做法。
附件在此: 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ct Voltage-Spike Detection.pdf (1.57 MB , 下载次数: 2305 )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ny thanks!!!

网友:
圈中的结构看着像超级源跟随器(FVF)。可以减小输出阻抗,对瞬态响应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上传一下吗?谢谢
   "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ct Voltage-Spike Detection" JSSC2010

网友B:
这个是用一个主EA,然后其它可以分散放,SOC上面比较常用,可以省些面积,结合Layout看就理解为什么想这么做咯。速度的话会快一些,但不是用的主要原因。

网友:
前面有人已经说了,就是FVF结构的LDO,前面部分用于产生control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2楼已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论文,FVF结构增强了瞬态响应。但还是不太理解,从表面上看输出电压并没有参与反馈,如何实习电压的稳定尼,那个类似结构成比例到底有啥作用尼,或者说除了增强了瞬态响应还有啥别的作用?有兴趣的都来瞅瞅,谢谢啦!

网友:
MP2主要就是靠M2来regulate的,因为那个M2一定是要和M1一样的。Vout = Vout_EA + Vgs_m2.一旦Vout有什么波动,可以把M2看成是个common-gate amplifer stage.
模拟IC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replica, 我貌似记得这个paper是INTEL的?他们就是用一个小的load 来模拟其他大的load,从而实现小成本分布式的LD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不错

网友:
直流电压稳定靠匹配,多环结构,右边功率部分没在大环内减少稳定性方面的设计难度。左右两个部分一定要匹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M2的波动,怎么有效及时反馈给EA呢?

网友:
受教了,挺不错的idea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反馈给EA啊,直接通过common gate amplifier 反馈到小的那个回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幅图中,输出级类似一个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不一样的是,输入管是由vout供电的,当vout上有较大的波动时(比如load剧变导致vout变化),那么这个ac变化量会通过折叠共源共栅的输入管直接放大并调控header pfet。整个电路相当于2个环路,一个由EA构成的DC调控环路,一个由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构成的AC fast环。可以减小load变化导致的response 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D:

    Many Thanks

网友E:
回复 楼主:
(1) 先看mp1/m1/mb1到OP這個loop,其中的m1/mp1/R1/R2跟OP組成標準的LDO,可以在m1的source端
產生regulator voltage.

(2) 加掛mb1之後,把m1/mb1/mp1看成另一個loop,這是super source follower的設計,假設m1的
source端輸出電壓有一個負向偏移電壓,透過m1和mb1兩個CG,會在mp1的gate端同樣產生一個負向的
偏移電壓,這可以把m1 source端的輸出電壓再往上拉回來.

總結(1)跟(2)兩點,如果拿m1的source端當輸出,會有很好的regulator效果,這一點應該才是輸出到
晶片外部負載的電壓.

(3) 再看mp2/m2/mb2這部分,不同之處在於這個loop中的Vout沒有"直接"拉回去op的path,只是利用
op的輸出提供m2的gate偏壓,所以這個loop只靠super source follower來regulator, 我猜應該是
這一組Vout對於regulator的比較寬鬆,可能是提供電源給晶片內部一些function block的用途.

以上是一點淺見供大家參考,樓主有這電路的實際application note或datasheet嗎?

网友(2017-09-11):
回复 楼主:

   来看看,谢谢。

网友F:
FVF结构前面好多人解释过了,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降低输出阻抗。
这个结构应该算是Master-slave,左边的master是真正的环路,右边的slave只是copy一个gate电压,根据负载想要的电流调整Mp2的size。
因为不在环路中,vout没有那么准,但只要size ratio跟电流ratio保持一致,vout的偏差不会太大。

好处是一个master可以同时support好多个master,而且master的稳定性基本上不用考虑实际负载是怎么样的;而且soc的话就不需要每个模块单独做一个ldo了。
为了噪声考虑有时在copy的gate上串RC filter滤波。

网友:
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2017-11-16):
讨论得很精彩!

网友:
用的原理是"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ct Voltage-Spike Detection" JSSC2010

网友:
用反馈电阻进行分压,产生负反馈,使其稳定在需要的值

网友(2017-12-18):
最近在关注的主题

网友:
坛子里高手太多了

网友(2018-02-11):
ac loop 加快瞬态响应

网友(2018-12-21):
很多高手

网友:
现在是时候用一下了

网友:
LDO直接就是对输出 用反馈电阻进行分压,产生负反馈,使其稳定在需要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结构你有仿真过吗?你是参考哪篇paper?

网友:
这个结构如何保证输出电压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说右边那个小环的稳定性是怎么考虑的?不需要补偿吗?还有能驱动多大的负载电容呢?

网友(2019-01-31):
有兴趣的都来瞅瞅,谢谢啦!

网友:
用反馈电阻进行分压,产生负反馈,使其稳定在需要的值啊

网友(2019-04-25):
好资源,谢谢1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分成两个部分,先说第2部分,用的原理是"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分成两个部分,先说第2部分,用的原理是"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 ...

这个电容容值只要比CGS1+CGS2大就行了?

网友(2020-03-05):
学习了,最近正好在做这一块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1) 先看mp1/m1/mb1到OP這個loop,其中的m1/mp1/R1/R2跟OP組成標準的LDO,可以在m1的sou ...

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LDO的环路吗,谢谢

网友(2020-10-13):
咦,这么有意思的帖子之前竟然没有看到;
我理解的大致逻辑是这样的:
1. 大规模数字电路如果有低功耗power gating需求,此种需求对于电源精度要求其实并不高,但是瞬态响应要求高;
2. 原来看到的做法都是NMOS source follower输出,一路小环路闭环,然后gate拉出去mirror各路电源;
3. 各路电源大致电压等于source follower的gate开环控制,瞬态则由source follower的等效输出小阻抗硬抗;
4. 但是source followe会吃掉很大的电源margin;
5. 这种结构实现了不吃电源margin,用pmos实现source follower的方法

或者换个思路,其实本质也是快环路和慢环路的故事

网友(2020-11-26):
跟贴学习,多谢指导

网友(2021-04-25):
精彩的讨论,多谢

网友:
感谢楼上们的讨论!

网友:
好讨论,多谢分享

网友G:
请教一下,这种多环路的LDO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分成两个部分,先说第2部分,用的原理是"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 ...

感谢

网友:
super-source follower 那个其实是两个LDO,相当于利用第一级的闭环回路稳定输出电压又给两个输出电压,FVF buffer 那个第一张图也经常使用,但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一个主EA,然后其它可以分散放,SOC上面比较常用,可以省些面积,结合Layout看就理解为什么想这么做 ...

主要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FVF结构前面好多人解释过了,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降低输出阻抗。
这个结构应该算是Master-slave, ...

一个master support多个slave吧。但是slave的环路稳定性还是需要考虑负载的。

网友(2021-09-18):
引用 网友F:
FVF结构前面好多人解释过了,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降低输出阻抗。
这个结构应该算是Master-slave, ...

那也就是说这种结构一般是不会用在单片的LDO里面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FVF结构前面好多人解释过了,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降低输出阻抗。
这个结构应该算是Master-slave, ...

请教一下这种结构的输出电压是只能限定在VDD~VDD-VTH的范围内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为啥?

省面积

网友(2021-12-03):
有结果了吗

网友(2022-02-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论文,FVF结构增强了瞬态响应。但还是不太理解,从表面上看输出电压并没有参与反馈 ...

这个论文可以上传吗?

网友(2022-10-11):
好结构,学习了

网友(2023-04-04):
引用 网友F:
FVF结构前面好多人解释过了,类似super source follower,降低输出阻抗。
这个结构应该算是Master-slave, ...

你好,可以解释下为什么FVF降低输出阻抗后,ldo瞬态响应会变好吗

网友(2023-08-08):
请问这个结构的高频部分PSRR咋样?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这种多环路的LDO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

我一般是高阻节点全仿一遍,应该是有两个环路,需要仿两个地方。

网友(2023-11-27):
我仿真这种ldo时空载会出现共轭极点,影响环路稳定性,不太懂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分成两个部分,先说第2部分,用的原理是"An Output-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ire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