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的oceanscript进行多次仿真,如何不用每次都配置仿真的初始环境

楼主(2016-02-24):
已经画好了一个电路,想用不同的参数跑很多遍,可是使用linux的外部命令调用oceanscipt,都需要重新配置一次仿真的初始环境,仿真的瞬态特性只有10ns,一个简单的二级运放,可是仿真一次需要花费3s左右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初始化上了,有没有办法让这个oceanscript一直处在激活状态,可以节省大量的仿真时间?
    我是需要用算法做电路的优化设计,在寻找最优解的过程中,要仿真至少上万次,这个初始化的时间就很可观了。有没有办法在整个循环中只初始化一次呢?

网友:
如果不是ocean script本身被调用很多次的话,环境的初始化是不会重复发生的。

如果真的是调用简单的ocean script上万次,确实会花很多时间在netlist上面,所以这个方法学是缺乏效率的。这就是内部调用和外部调用的区别。Ocean script做到的是外部调用,简单但是效率很低。真正的内部调用需要参考ADE的API开发出来。差不多是十几年前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不玩这个了。因为通过简单的搜索和仿真来做优化设计实在是太耗费系统资源,算不上一个出路。

楼主:
我在linux下仿真的外部命令是这个:
ocean<<!
load("/home/liuwd/Desktop/oceanScript.ocn")
!

楼主:
那可不可以打开oceanscript就不关掉呢,一直让spectre处于后台运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