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timing报得更详细

楼主(2016-02-24):
在edi中,使用report_timing报hold的路径,但似乎路径报得有些少,时钟树使用的单元都没有报出来,那位可以看看怎么报路径报得更全一些。下面是例子:
命令:report_timing -from hdmi_rx_top/hdmi_rx2/u_audioOutputs/u_status_flag_gen/u_pt_clk1x/level_in_reg_13_ -to hdmi_rx_top/hdmi_rx2/u_audioOutputs/u_status_flag_gen/u_pt_clk1x/level_in_samp_reg_13__0_ -early -view {func_ff_bcv_m40_cbest} -net -check_clocks > vio_net_point.rpt

结果:

网友:
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xxx xxx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置好像是设置显示种类的,比如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instance arc delay slew arrival}。我是想能否看到路径中所有cell和net的延迟。

网友:
选项加的不够,加上-path_type full_clocks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edi的command reference,默认的-path_type是full,还需要设为full_cloc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加上有效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要加的

网友:
path_type full_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