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输出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6-02-24):
最近在设计一个轨到轨运放,要求差分输入双端输出,可是找到的资料都是单端输出,求各位大神分享一些有关轨到轨双端输出的资料。主要问题是:输入端一对差分管工作和两对差分管同时工作时输出电流值不同,导致输出管上下电流不匹配,求解决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2020-04-08):
大神,请问双端输出的轨到轨如何设计的?我最近也遇到这么一个问题,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轨到轨运放的双端输出,但是不明白它的原理,哭了,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