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ARADC的非二进制电容阵列的问题

楼主(2016-02-24):
我最近正在做一个SARADC,要用到非二进制,对于非二进制电容阵列的优点,我有一点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关于使用二进制算法后可以减小DAC的建立时间,即DAC不用再建立到最终值的1/2LSB范围内,而只需建立到冗余范围就好。可是如下图所示:

比如我输入信号是1800LSB,MSB本该量化成0,但如果ADC仅仅只是建立到冗余范围内就可以比较的话,DAC只建立到1691.5LSB就开始比较,得出结果大于,所以为1。。。。。这不就错了吗?就算后面全是0,也无法校正回去了啊。

当然如果是输入1950LSB,MSB错误判断为0,这个我知道是可以校正回去的

还请大神们看看,略微指点我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6-03-25):
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SAR ADC with redundancy and 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pdf
你看看这个paper,你的描述我看不太明白,冗余根据结构不一样,可校正的区间可能是不对称的。paper里面很细致的描述冗余的原理。只要建立误差足够小,即使判断错了,后面还有足够多的step size能让最后的结果落在正确的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该论文为啥在IEEE上没搜到?

网友A:
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SAR ADC with redundancy.pdf (2.15 MB , 下载次数: 929 )
因为是毕业论文,你看下。

网友:
你截图的这个table是哪一个paper的,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r're right...

网友(2016-04-24):
有点不明白你的描述;
但是可以说一下我对non-binary saradc的理解:
binary的sar,一个输入只对应一个码值的输出,如果某STEP建立不完全即开始比较,结果错了,由于下面的所有bit的权重加在一起都不如MSB的权重,所以即使后面的bit全部往回掰都无法把MSB的动态建立误差掰回来;
对于non-binary的sar,一个输入其实可以对应两个码值的输出,所以如果建立误差在冗余范围以内的话,即使当前bit错了,后续的bit的和的权重党羽当前bit,所以后续bit可以将MSB的动态建立误差掰回来;

另外冗余范围根据量化的方式的流程呈现正负的不对称性,正负建立误差的冗余范围不同,这个可以自己推导一下;
另外就是可以用DTC,人为的加入一些误差,来使冗余范围对称;

网友(2016-08-01):
刚开始第一位即使错了,后面的算法会重新算出一个正确的code吧

网友:
把电容阵列理解成DAC更容易理解。因为非二进制,几个code可以输出同一个模拟量。如果错了一位,可以换一个code输出正确的模拟量。

网友:
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SAR ADC with redundancy and 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

网友B:
回复 楼主:

建议看一下后面校正的方法,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国外的一篇博士论文,关于这种冗余的实现方法还是有些缺点的。。。

网友(2017-12-04):
请教一个关于SARADC的非二进制电容阵列的问题

网友(2018-01-04):
回复 网友C:

    请问DTC是什么技术,有相关的论文可以学习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多年前的项目了,参考资料没在手边,不怎么好找了;好像是dynamic 什么compensation什么的;
但是可以说一下大致的原理,对于冗余的非binary的SAR CDAC而言,
由于冗余的存在,所以某次拨开关->比较,即使建立不完全,比较出了错误的码字,通过后面的低位的冗余特性仍然可以救回来,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冗余其实只存在单边的容忍能力的,比如建立不足或者建立过冲;
而DTC的作用是,量化的各步比较之前加一点确定的偏移量,在下次再把这个偏移量弄掉,从而实现把单边的冗余能力分一点给另外一边的效果;

大致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2-09-15):
请问你这是哪一篇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毕业论文,你看下。

好人一生平安,哈哈

网友(2025-04-28):
引用 网友A:
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SAR ADC with redundancy and 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pdf
你看看这个 ...

你好,请问一下这种插在SAR ADC中的非二进制冗余,冗余位置的选取一般是选在什么位置呀,选取的时候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2025-08-17):
但是可以说一下我对non-binary saradc的理解:
binary的sar,一个输入只对应一个码值的输出,如果某STEP建立不完全即开始比较,结果错了,由于下面的所有bit的权重加在一起都不如MSB的权重,所以即使后面的bit全部往回掰都无法把MSB的动态建立误差掰回来;
对于non-binary的sar,一个输入其实可以对应两个码值的输出,所以如果建立误差在冗余范围以内的话,即使当前bit错了,后续的bit的和的权重党羽当前bit,所以后续bit可以将MSB的动态建立误差掰回来;

另外冗余范围根据量化的方式的流程呈现正负的不对称性,正负建立误差的冗余范围不同,这个可以自己推导一下;
另外就是可以用DTC,人为的加入一些误差,来使冗余范围对称;

==

所以 , SAR > 12bit sar
non binary + 校正
跟一般   binary + 校正
哪格比较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建议看一下后面校正的方法,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国外的一篇博士论文,关于这种冗余的 ...

你好, 可以簡單說一下這種冗餘法的缺點嗎?  感謝.

网友:
三楼的兄弟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