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中HSIZE信号的使用

楼主(2016-02-24):
假设我设定data固定为32位的位宽,那么HSIZE可以设定的最大值是多少,是否可以设为8Byte的大小或是更大值?能否具体讲一下,HSIZE与地址haddr、data之间的关系?

网友:
应该最大就4byte,实际data宽度影响hsise最大值,hsize影响haddr的起始值和burst的递增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一下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正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困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AHB传输的时候 不是可以设置hburst和hsize的值么?hsize的值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么,最大为1024位,但是ADDR的位宽只有32位啊

网友:
不能,最大可以设置为3’b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