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进行check_library,以下missing是否可以忽略?判断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6-02-24):
icc_shell> check_library

#BEGIN_XCHECK_LIBRARY

Logic Library:    ..2_max

Physical Library:../mw_lib/..2

check_library options:

Version:                                D-2010.03-ICC-SP5

Check date and time:    Wed Feb 24 21:26:23 2016

          List of logic library and file names

------------------------------------------------------------------------------

Logic library name           Logic library file name

------------------------------------------------------------------------------

..2_max            ../db/..2_max.db

------------------------------------------------------------------------------

#BEGIN_XCHECK_LOGICCELLS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3 (out of 350)

Information: List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LIBCHK-210)

-------------------------------------------------------------------------

Cell name                  Cell type             Physical library

-------------------------------------------------------------------------

vddcon                     Core                 ..2

vsscon                     Core                  ..2

rowend                     Core                 ..2

-------------------------------------------------------------------------

Information: List of physical only cells (LIBCHK-119)

-------------------------------------------------------------------------

Cell name                  Cell type             Physical library

-------------------------------------------------------------------------

feedth                     Filler                ..2

feedth2                    Filler                ..2

feedth4                    Filler                ..2

feedth8                    Filler               ..2

feedth16                   Filler               ..2

-------------------------------------------------------------------------

#END_XCHECK_LOGICCELLS

#BEGIN_XCHECK_PHYSICALCELLS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physical library:    0 (out of 358)

#END_XCHECK_PHYSICALCELLS

#BEGIN_XCHECK_PINS

Number of cells with missing or mismatched pins in libraries:   0

#END_XCHECK_PINS

Logic vs. physical library check summary: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3

Information: Logic library is INCONSISTENT with physical library (LIBCHK-220)

#END_XCHECK_LIBRARY

1

网友:
如果确认是physical only的单元,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确定呢?我的logic library为..2_max.db和..2_min.db
MW reference library为..2的Milkyway library是否设置正确呢?还是要加io单元库?(设计中有输入输出端口)
   #BEGIN_XCHECK_LOGICCELLS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3 (out of 350)

Information: List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LIBCHK-210)

-------------------------------------------------------------------------

Cell name                  Cell type             Physical library

-------------------------------------------------------------------------

vddcon                     Core                 ..2

vsscon                     Core                  ..2

rowend                     Core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