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设计Transceiver求助

楼主(2016-02-25):
做一个项目里的一部分,做Transceiver里的RF部分,主要就是up-mixer, down-mixer,PA, LNA。然后和ADC/DAC以及天线端的spec都指定好了,求问

1. 如果走从上至下的设计方法(就是先把模型搭好,然后在晶体管级别设计)应该从发射端还是接收端开始设计?每个模块的spec应该从baseband还是天线端开始反向推导?

2. 我看模块图,给了ADC和DAC的比特数和采样率,然后RF链的带宽自然就是采样率的一半(貌似因为Nyquist准则),但是我不太清楚的是因为从ADC到mixer和从mixer到DAC,信号都是I,Q两路的,所以这个采样率一半的带宽是指I或Q一路的带宽还是每一路只有一半之类的?因为以前学ADC基础知识的时候,根据采样率和比特数算要求的SNR是只有一路的。话说一般,比如发射端,I,Q是各用一个ADC么?

3. 有啥入门的设计书可以参考,比如简单的给你一个模块图,然后根据ADC的要求,你RF模块的spec应该怎么算?我目前看的是Razavi的RF microelectronics

网友:
呵呵,这要是那么简单了,那RFIC全都该失业了

网友:
天哪,你还没有入门,就做这么多,RFIC 门槛就这么低吗

网友:
Razavi的RF microelectronics的第二版就可以,挺好的这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能算没有入门...基础知识都学过,比如放大器的稳定性,史密斯原图,阻抗匹配,noise figure,以前做过别的子模块。

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ADC,DAC不是我做,是别人做,我只要按照别人给出的能够提供的spec设计我的RF模块就行

而且感觉给的指标中规中矩,结构什么的也不用创新,只要中规中矩一步步做下来就行了吧,特别是几十G的,更多的精力是花在版图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这本书已经在读了,挺有用的,就想问下还有没有别的符合我要求的好的书,相辅相成

网友:
是公司项目还是学校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啥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校项目就是随便做做,不用考虑成本经济价值等等的,只要有创新点就好了。但如果是公司的话肯定就要各方面分析考虑了。其实小弟是个学生,也是新人一个,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