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ADC输入频率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6-02-25):
请问一下,假设对电路中的sigma-delta ADC比较器输出进行fft分析,当输入信号频率减小,而输出的SNDR值同样也减小,但是在simulink建模中,却是随着输入频率的增大,SNDR值减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simulink model与电路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你所说的是正确的,但是,当在电路中只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保证采样的周期在不同的输入频率下是一致的,对比较器输出进行fft分析,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增大,得到的SNDR会变大,这应该是电路有什么特性对低频输入比较敏感

网友:
当你的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小,而你的采样频率不变的时候, 你的实际的OSR 是增大的, 那么就是说你的量化噪声是减少的。 你的SNDR 会随之增加。
这个就是model中的理论

网友(2020-04-06):
f lower, snr hig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