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具备双极型工艺的代工厂

楼主(2016-02-25):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完全采用bipolar工艺的代工厂啊?

网友:
表示没见过

网友:
CSMC,ASMC,中科渝芯
贝岭?

网友:
无锡上华CSMC 2um和4um的双极工艺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知道怎么样确定Bipolar的工艺尺寸吗?比如说对于mos管的尺寸是mos管的最小沟道长度,但是三极管的尺寸还不知道怎么确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polar尺寸决定了其结深、金属线宽等参数,与耐压值相关

网友:
Vertical NPN发射区、基区结深影响Beta???基区至隔离墙间距影响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