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addpowerswitch命令求助

楼主(2016-02-25):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在学习EDI的addpowerswitch命令用法,看了说明也没有找到准确定义power switch个数的参数设置(switch选择的是column type)
     只有在switch是ring type的时候,才可以定义switch个数,好像是switchnum吧。
     难道在column type就不能指定switch的个数了吗?很费解
     大家都是怎么插入power switch的呢?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