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出gds,stdcell本身的label层次发生改变,求大侠解答【以解决】

楼主(2016-02-25):
如题,从encounter导出gds文件,再导入cadence中,发现stdcell中只有VDD和VSS的label 层次发生改变,想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操作错误?

解决方法:由于自己导入gds时候,工艺库没有attach,导致导入的库就发生了变化。

网友:
label 层次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
检查一下stream map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是M1   pin的层次,但是gds导入后,就变成了CTM5这个层次了,不明白CTM5是怎么出现把原来的替换掉的?

网友(2018-05-08):
回复 网友B:

    看从apr导出gds时的streamout map文件是否正确,应该是map文件中的定义对应到virtuoso的CTM5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