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随clk posedge逐步读入txt文件数据

楼主(2016-02-25):
数据data在txt中以16进制显示,每行有一个data,每个data 64bit宽度。现在想每拍读出一个data,$readmemh能否像C中那样控制读数长度,并且读出一个data后将指针移动到下一个data,等待下一拍到来然后持续读出。

网友:
$fscanf(file_id,"%h",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readmemh作用一样吧,都是一次读完。我需要每一个clk上升沿读一个data,然后类似于指针移到后一个data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每个clk读一个啊,你试都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读出来全0,源文件也被清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没用对吧。。建议好好看看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fscanf参数忘写r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