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只会verilog能不能读懂VHDL的代码

楼主(2016-02-25):
目前只学过verilog,需要看VHDL的工程,要怎么才能读懂呢,用不用去学VHDL啊。还有用哪种互相转换的软件,靠谱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还是能看懂一部分的  不过语言风格、规定、表达还是有不少区别,建议再去学习,哪有那种一劳永逸的工具.....

网友:
稍微看一下语法吧

网友:
看懂没有问题,如果要写估计就得看看语法了。

网友:
主要模块的组织结构不同,比如Verilog 的module,VHDL是entity,而且一个entity可以有多个architecture,像这些基础的还是要看一看的,其他大致能看懂,大约always=process等等的

楼主:
回复 6# vigorkylin 感觉两者定义的参数类型,差别好大。verilog基本只有reg和wire。但是VHDL就有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一个工具,但是不严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写,能看懂就行,回头用verilog写

网友:
有工具可以直接转,我就把公司的VHDL 全部转了,稍微需要debug一下,大部分工具能转对

网友:
vhdl也不是很难,verilog能懂,vhdl也应该能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啊,VHDL常用的也就是LOGIC, SIGNAL,大致上对应Verilog的wire,reg,只不过他的多个位形式单独用加后缀_VECTOR的表示,至于其他的也类似,verilog可不止wire和reg,还有tri、tri0、tri1以及变量的integer、string等等

网友:
花几天学下语法就可以了。用于设计的语法是很少的,最难理解的是设计,而不是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

楼主(2016-05-21):
回复 网友B:

就是呀,我现在可以看得懂,但是一写就一大堆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完全两种风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verilog中除了wire和reg型,其他的我几乎没用过。

网友:
工具倒是有,我记得较xHDL吧,但是转了之后还是要稍微调整修改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