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Testkompress中该怎样减少UO (unobserved) fault呢?

楼主(2016-02-25):
兄弟刚接触DFT现在用Testkompress对一个RTL进行insert scan chain -> EDT -> ATPG。
结果ATPG那一步生成的log中,某个子模块的UO (unobserved)、AU (ATPG untestable)这两种fault特别多,导致其test coverage不够高。

下载了几篇觉得相关的datasheet,但看了之后还是感觉找不到方向。
只好请教大哥们:UO和AU这些fault一般是什么导致的呢?我该怎样修改RTL来减少UO和AU fault呢?

或,哪篇文档最有针对性地介绍了这类fault呢?(也可能是我找的文档不对)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UO就是没有办法观测,即这个点的值没有办法传到一个可以观测的寄存器,建议在这个点增加一个观测寄存器,将寄存器插入scan chain即可。至于AU,atpg_untest,是工具没有办法生成pattern,它还分之类,具体什么原因需要一一去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是这样,谢谢兄台!那我试着去修改一下。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您好!还想继续请教一下。
后来在atpg_gd里看到一段说:通过set_abort_limit设定一个更高的abort limit,可以降低UO fault
实际试了一下,的确可以(只是降的不多)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tshell_ref里看set_abort_limit的解释,发现也没有很具体地解释原因……

谢谢!

而且我觉得set_abort_limit是个指标不治本的办法
我还是倾向于通过修改RTL,来从根本上减少UO fault

网友:
without design changes
1 increase abort limit --- reduce ND fault
2 enable fast sequential and full sequential -- reduce AU fault
3 create Tetra memory models
4 自己想
5 自己想

with design changes
1 fix DRC violations
2 add test points
3 add scan to non scan cell

楼主:
啊,谢谢楼上兄台!
我认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