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as仿真IIP3

楼主(2016-02-25):
我用pss+pac仿真VGA的IIP3,但是出来图明显感觉不对。请各位看看要如何解决。

iip3仿真图

iip3仿真图

楼主:
感觉画出的1dB、3dB线根本没有很好拟合仿真出来的曲线,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我有时仿真时也是ip3曲线很不规则,有人说cadence仿真ip3不准,所以线性度我就只看个p1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实际仿出来的线前面的点提出来,自己用MATLAB拟合得到的IIP3可信吗?

网友(2022-10-28):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仿真时也是ip3曲线很不规则,有人说cadence仿真ip3不准,所以线性度我就只看个p1db。 ...

请问p1dB怎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