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时钟(分频前后)的timing问题

楼主(2016-02-25):
Clk和clk_div是同步时钟,clk_div是clk的分频时钟。
有下面时序数据:
Clk时钟源到FFO的latency:TL0
Clk时钟源到FF1的latency:TL1
FF0的clk->q延时:TQ0
FF1的clk->q延时:TQ1
FF0和FF1之间组合逻辑延时TZH
FF1的setup time:Tsetup
Clk的时钟周期T0
Clk_div的时钟周期T1
想问下FF1的D端的setup slack是多少?
我觉得是下面两个答案的一个:
1. Slack = T0 + TL1- Tsetup – TL0 – TZH – TQ0
2. Slack = T1 + TL1- Tsetup – TL0 – TZH – TQ0
但不确定计算slack的时候是用T0还是T1呢?

楼主:
自定一下

楼主:
自定自定

网友(2018-07-02):
这个属于跨时钟域了

网友:
画一下时序图,默认情况下,时序检查是从最近的一个上升沿做check,也就是说只有只有T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