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外围测试电路的无极性NP电容作用

楼主(2016-02-25):
附件图片是一功率放大器的整体测试电路,请教下红色圆圈的NP电容是做什么用处的,希望告知,谢谢!!

外围测试电路

外围测试电路

网友:
这个NP不见得是无极性的意思,也有可能是不放置(no-placement)的意思,主要是给调试的时候可能放置的原件占个位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点道理,这么一说倒是有点头绪,谢谢你!

网友:
data sheet figure 6 notes: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说的

网友:
请你仔细读data sheet,data sheet figure 6 notes: 1就是对于NP含义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果然是not placed,看来前辈对MICRF这款芯片有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