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摆率增强电路问题

楼主(2016-02-25):
如图,在第二级为源跟随器的情况下检测第一级差分放大器支路电流一般采用在第一级支路串联一个电阻,将电流变化转换成电压变化,再利用NMOS将电压变化转换成电流。如示意图。
现在设计电路,电路如下,  ,又加了一路电流拷贝M11\M12\M14\M16,看了半天不懂其工作原理。求大神指点。
另正常工作情况下M10截止,M11线性区,M12截止,M14线性区。

网友:
什么论文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论文上的,是之前看到的电路结构

网友:
应该就是做咯一个pushpull stage吧。

网友(2020-05-18):
这个具有加速作用?

网友(2023-03-07):
工作状态不对吧?M11和M14怎么能是线性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