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上极板采样,桥接电容为单位电容的SAR ADC内DAC结构,十分感谢!

楼主(2016-02-26):
如图是带桥接电容的下极板采样SAR ADC内DAC结构,桥接电容使用单位电容Cu,现在需要上极板采样桥接电容为单位电容Cu的DAC结构,求各位帮忙,十分感谢

楼主:
自顶,急需单位电容做桥接电容的上极板采样,发现相对下极板,这种结构很难实现

网友:
您請研讀附件,
(1) Split Capacitor DAC Mismatch Calibration i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2) A 2 7mW 1MSps 10b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built-in reference buffer and 1LSB accuracy programmable input ranges
(3) 10-b 50-MSs 820-uW SAR ADC with on-chip Digital Calibration
(4) A Study on Energty-and-Area-Efficient Charge Redistributio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a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Page38
您就會到bridge Structure SAR ADC 架構need Cc and Cb Capacitor.

网友:
您需要study以下的論文
(1)Split Capacitor DAC Mismatch Calibration i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2)A 10-b 50-MSs 820-uW SAR ADC with on-chip Digital Calibration
(3) A 2 7mW 1MSps 10b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built-in reference buffer and 1LSB accuracy programmable input ranges
(4) A Study on Energy-and-Area-Efficient Charge Redistribution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nalog-to-Ditital Converters Author: Chen,Yanfei Page38
看完您就知道如何設計 Cc and Cb的電容值了

楼主:
自顶,十分紧急,求做过SAR的朋友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C.C.Liu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具体论文的名字吗

网友:
翻翻ISSCC JSSC你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想到方法了,其实上下极板的原理是类似的,下极板的变通一下,开关方式变一下就是上极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