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tl常数乘法优化--拆分为加法和移位的工具

楼主(2016-02-26):
eg1:
c=a*29;-->c=a*32-a*4+a-->c=a<<5-a<<2+a;eg2:
c=a*72;-->c=a*8*(8+1)-->c=(a<<3)<<3+a<<3
有一些论文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又没有可用的工具:给定一个数,可以拆分为几个数移位相加的形式?

网友:
不就是除2 和模2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最优的方法拆分成除2,模2?

网友:
这个方法有限制吗?对那些类型数据不能使用?

网友:
任何数据均可使用,请百度CSD编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想找一个关于csd编码的工具

网友(2020-03-18):
很好的话题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