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仿真MDAC问题

楼主(2016-02-27):
我的运放单独仿真没问题,增益闭环you82db,带宽有198M,但是放在MDAC(12bit 50M)里,输入端就不虚地,是什么原因呢。我师兄说可能是运放工作频率不高,否则增益下降,但是我将MDAC里面输入信号频率减小到KHz,效果都一样,找不到原因,谢谢各位啦

我共模是150mV

我共模是150mV

网友:
看到LZ,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我。。。
PS:
你先去看看运放输出有没有饱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输出饱和是指什么?

网友:
看看输出有没有超出工模范围,通常输入端的电压差仿真只有几十uV或者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太懂,我的运放在MDAC里,输入是矩形波,正负电压是【-80,80】,因为是低电压运放(0.6V),所以输入输出共模是150mV,参考电压范围是【-200,200】mV,开环增益大概有90多DB,是不是意味着早就超出了输出共模范围还是什么。你的共模范围值得是什么,共模不是一个恒定值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