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峰值电流模式和平均电流模式

楼主(2016-02-27):
小弟最近看到一些关于峰值电流模式和平均电流模式比较的文章,里面介绍了平均电流模式的很多好处
例如,不需要斜坡补偿,输入电流畸变小,峰值-平均电流误差小之类

但我想很多优点应该对于其他的类型的开关电源而言吧?
例如,输入电流畸变小,DCDC类型的BUCK或者BOOST应该不在乎这一点吧?

那么对于DCDC而言,平均电流模式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不需要斜坡补偿肯定是个好处,抗噪声能力强应该也是个好处
那对于DCDC,峰值-平均电流误差小,有没有意义呢?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顶一下,真心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顶!

网友:
你看的这些资料应该都是很老的东西了。目前来看,平均电流模的应用比较窄,只会在特殊的领域,比如全集成的buck-boost,峰值处理麻烦,还有PFC需要精确矫正电流等等。峰值电流模的控制技术一直再进步,很多老的文章里说的东西现在都不是问题。目前的DCDC发展方向都是能够尽可能的提高功率密度。同时简化整体方案的成本和占板面积。同时负载的速度越来越快也希望DCDC能有好的瞬态响应,负载电容也可以尽可能的减小。平均电流模速度会变慢,电流环路积分器的引入使得电流环路的建模也更加复杂。
所以现在大家的工作都转到了COT上来了。其实COT也不复杂,就是老的文章里的迟滞控制。大家做cot也好,ACOT也好,也都是为了解决迟滞控制频率变化的问题。但是峰值电流模应该还是不会被完全取代,大家对它已经做了很多改进,也再融合很多其他的控制思路。

网友(2025-05-20):
请问全集成的buck-boost为什么就需要用平均电流模式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