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的语法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27):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assignment in the assign statement shall be a variable reference or a concatenation
of variables. It shall not be a memory word (array reference) or a bit-select or a part-select of a variable.

这是IEEE_2001_Verilog_standar 第125页对assign的赋值说明。意思是在assign的等号左边不可以是 变量的bit-select或者是part-select。可是实际上是可以的。不知道我哪里理解有问题

我说可以实现bit-select是因为这个工程通过的QuartusII 的语法检查

网友:
应该是bit级的变量不能再支持bit-select和part-select

网友:
最后一句,应该说的是 bit-select 或 part-select 时的 index 不能是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左值括号里不能是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