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安装出错

楼主(2016-02-27):
ICC 安装完成后,不能运行,求大神帮忙看看。icc_shell -gui
/home/tools/icc_2014/amd64/syn/bin/galaxy_icc_exe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ng.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大家一般都是license的问题。 但是这个感觉好像是Linux 缺少了lib 导致的??

网友:
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6

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配置好yum ,然后yum install  libmng.so.1 就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一个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