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求教关于SD卡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6-02-27):
在测试SDIO的时候,SD2.0卡时钟50MHZ没有问题,但是不太理解为何经常测量的读取速率最快也就12MB/s左右,这个实际标称的最高速率25MB/s差距比较大。协议中又有Class 2 4 6 10这些的区别。SD卡的读写速度实际上应该是怎样的呢?另外,翻了SD Specifications Part 1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也没找到关于SDIO 信号时序、高低电平这些方面的要求,请问在哪份规范中能够找到呢?
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写速度跟SD卡内的memory读写速度有关, SD控制器接口时钟50MHz,理论最高可以达到25MB/s,但内部memory读写速度可能不匹配

网友:
1.先用一颗好的sd host来读取你实验用的sd卡是否有问题,建议用苹果的pc来试试,它用的sd host性能很好。以此来排除卡的问题,sd2.0一般读速度可以到20MB。
2.如果不是卡的问题,那么就是你的主控设计的问题了。--先测量接口时钟是不是50Mhz,
3.其次让设计工程师来评估性能。这个就很复杂了。--让逻辑设计工程师来处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啊,那SDIO 有没有什么信号时序和以及具体的信号电气标准之类的参考呢?我个人觉得应该在物理规范这一层能够找到,但是就是没有,不知道这个是否有别的文档作为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了,时钟测量过了,是50MHz,卡的问题回头再排查一次看看,保证卡的品质。

网友:
1.你看的那个文档里面肯定有你要的电气指标和时序要求。
2.请软件工程师看看,读取sd host相关的状态寄存器看是否有read error之类的错误,如果没有,说明没有上述问题--电气指标或者时序margin会造成读错误。
3.如我前面所说,sd host的逻辑问题,没有设计好。
4.软件是否有问题?--是否采用了dma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5.记得测试peak performance的时候用一个大的文件来测试或者采用专用的测试工具,零碎的小文件读取速度是不会到达peak performance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DIO规范中有指出时序和SD一样,具体接口信号电气特性差异规范中有说明。SD Class 等级最终反映的是内部nand flash memory的读写速度。

网友(2016-04-12):
50M时钟下,标称的25MB/s实际上指纯数据传输速率,很明显,4根数据线的SD卡,在50M时钟下,当然就是25MB/s的数据率了。
但是,实际有效的读数据传输速度,还受卡的响应时间以及数据准备时间影响,如果有一半的时间花在数据准备上,那实际读数据传输率当然就降低为12MB/s了。
25MB/s的有效数据率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数据线上的数据是连续无间断地在传输,想想就知道不可能了。

网友(2021-07-26):
经过大神们一讨论,问题变简单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