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tran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28):
向各位请教一下,tran仿真下的选项,traponly和gear2only两种收敛方式有什么不同?我在仿晶振电路的时候,两种不同的设置,起振的时间不一样,产生的正弦波幅度也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这里一般要以哪个为标准?

网友(2022-03-30):
等一个回答

网友(2022-10-13):
我也等一个回答!

网友(2023-03-16):
对此有疑问,查了下,仅供参考

网友A:
试了下单从速度来看,跑皮尔斯振荡器,gear2only最快,但是不起振,所以gear2only可能不太适用,剩下俩是不一样。
仔细对比电流波形,可以看出,traponly的波形精度比较低。trapgear2波形连续性好一些。
个人觉得是trapgear2更准确点。
可以自己对比对比看看差在啥地方

大致说明

大致说明

速度

速度

电压波形

电压波形

总amp的电流

总amp的电流

ibias的电流

ibias的电流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三台虚拟机。第①台安装工具用,后面两台跑工具用,都是调用的第一台工具和lic。第②台virtuoso可以多个仿spectre。第③台就不可以多个仿了。有哪位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单从速度来看,跑皮尔斯振荡器,gear2only最快,但是不起振,所以gear2only可能不太适用,剩下俩是不 ...

最近验证顶层模块,发现一个问题,我用trapgear2仿真的模块级结果,drive level值和顶层结果差别很大,多出几十uW。但是我模块仿真的电路已经包含了所有顶层相关的东西了,后来又尝试不同的reltol,gmin大小,仿真精度设置,波形输出格式,method对比模块的结果,发现都不一样大。
目前大致怀疑,仿真就只能用traponly,虽然我上边给出电源电流波形全是三角波,很乱,但是查了下外网的人的回答,这种波形的平均值是对的,我对比了下trapgear2的结果,平均值是几乎一致的,而且用traponly的仿真结果,模块和顶层的仿真大致是一致大小的。
所以,我看应该还是用traponly稳妥一些。
待确认,osc仿真真是太慢了,加上启动电流后,输出的波形都不合理了。还在找既准确又快速的仿真方法。

网友A:
瞬态仿真改进的设置part2: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crystal-oscillators
谐波仿真改进的设置part1: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and-auto-harmonics
这两篇文章,对应osc设置给出了明确的范例,感觉可以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A:
瞬态仿真改进的设置part2: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blogs_8/b/rf/posts/mmsim12-1-speed-up ...

多谢指导!!

网友(2025-03-02):
引用 网友A:
瞬态仿真改进的设置part2: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blogs_8/b/rf/posts/mmsim12-1-speed-up ...

正需要的资料,质量很高啊,非常感谢!

网友(2025-08-06):
traponly和gear2only两种收敛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