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 Metal】

楼主(2016-02-28):
流片进入了最后阶段,第一次使用.18um工艺,关于Dummy Metal也在坛子里搜过,为了wafer的平坦化,知道有密度要求,但如果是做光电器件的话,光敏面是不想让金属遮住的,这也就意味着着实际光敏面比设计光敏面至少要损失30%,按照他的规则,local density(any area of 200um*200um)无法通过,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求各位前辈帮助,谢谢!

网友:
只能损失面积了啊,不然就是忽略这个规则。

网友:
问问工艺厂家或加大面积弥补

回复 楼主:

网友:
损失面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顺便问一下,此工艺有光电器件啊,能够跑仿真验证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加上了虚拟金属,光电器件的local density 已经达到要求,但是整个芯片的有些地方还是没达到local density的要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哈哈,是我们自己做的光电器件,仿真的时候用电流源模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就是metal, poly, AA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AA区能允许做到200um*200um?

网友:
这一条rule那一块可以忽略,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地方可以适当采用手动添加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