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空金属层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02-28):
我在版图画好之后,在一些空的地方打上铝条和接触孔,但是没有和电源或者地线相互连接,是单独悬空的。会有什么影响啊?
会形成软连接么?

网友:
悬空的金属dummy是不会造成其它的问题的,并且对芯片平整度有帮助,是推荐的做法。
只是这种dummy金属是否需要接电位,需要到该工艺的design rule的dummy metal的部分描述中确认,特殊工艺特殊要求的时候,请按照工艺要求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大,我看了下design rule,没有提特殊的要求,但是我的版图让一位工作多年的前辈看了下,说是担心会形成软连接。因为我是新手,软连接什么的又不是很懂,所以很担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有源区,没有掺杂,单纯的金属,不会构成soft connect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