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基于FPGA的AD转换模块验证问题

楼主(2016-02-28):
FPGA做了一个AD转换模块,模拟端口的输入是高低电平信号,输出是转化之后的数字信号,求问如何判断或者计算这个模块转化的误码率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发送特定信号来采集

网友:
AD转换有误码率码?这个我从未听过。
判断是否正常很简单,外界一个信号源,简单的单频信号即可,不过注意信号不可过强,峰峰值一般1V以内即可。
然后用Signial Tap工具(Xilinx用户可用Chipscope)实时观察采样后的信号,即可验证模块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这样的,AD转换之后需要对信号进行判决恢复,因为传输的是数字信息,所以要判断恢复出的信号和原始信息是否存在很大的误码率。测试用的是Chipscope,但好像这样只能大致看下,不能定量计算出来这个模块的误码率。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哪里有问题希望指出,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正在这样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