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数据采集

楼主(2016-02-29):
现需要做一个24位16通道的AD信号采集,采样率为500K,输入信号为0-5v,但是现在遇到问题,进行采集时需要的是对0-1v的信号和1-5v的信号分开处理,但是最后不影响整个信号输出,0-1v的信号比较重要,不知道这块怎么设计。大家谁有思路,求大神指导

网友:
是一起采集进来再对数据分开处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路信号进来,采集的时候分段开始采,主要是比较关注信号在0-1V的情况,采完后的数据还得把0-1V,1-5V合在一起,要不然两个分开的信号处理后MATLAB画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