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P文件

楼主(2016-02-29):
map文件中的 M1 PIN 61 1

数据类型这个 0,1是代表什么意思?怎么根据什么来设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61是gds number,0/1是data type
同样的gds number可以对应不同的data type,以区分不同的用途,具体是否需要芯片加工,需要提供给foundry的layer table中仔细确认清楚,以免做mask的时候因为这部分出问题。

举个例子,61 0 是metal1     61 1 是metal1 dummy, 流片的时候这两个layer是都需要做mask的,如果不确认清楚,就会有内容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