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简单运放失调电压仿真实例

楼主(2016-02-29):
如题,电路里一个运放对失调敏感,需要仿真评估,在论坛里看了看,没找到直接能找着步骤一步一步来的参考文档,各位如果有相关文档,最好是能拿过来照着一步一步做的那种。还望发一下链接,多谢!

网友A:
接成buffer,看输出输入差,系统偏差和随机误差都可以看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误差可以,随机误差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monte-carlo仿真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C(2020-08-14):
引用 网友A:
接成buffer,看输出输入差,系统偏差和随机误差都可以看到了。

您好,问一个问题,五管差分对里面,是W/L偏差造成的误差大还是Vth偏差造成的误差大,有没有办法分别仿真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问一个问题,五管差分对里面,是W/L偏差造成的误差大还是Vth偏差造成的误差大,有没有办法分别仿真 ...

我认为正常设计时,无论是MOS电流源负载抑或是有源MOS负载的五管差分对,都是阈值电压Vth造成的偏差更大:以差分对进行分析:
1、输入差分对的阈值电压失配直接折算为输入失调电压,Vos=δVth;
2、输入差分对的宽长比失配(W+δW)/(L+δL)造成的电流失配要除以输入差分对的跨导才折算到输入,Vos=I*[(δW)/(δL)]/gm;
PS:第二个式子将沟宽和沟长看成独立变量,并且做了等效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正常设计时,无论是MOS电流源负载抑或是有源MOS负载的五管差分对,都是阈值电压Vth造成的偏差更大 ...

从下面这张表看,对于差分对来说,确实是σVt造成的等效输入offset大于σβ造成的offset,差别大约是5:1的比例.

网友E(2021-10-14):
有没有那种文档啊

网友(2022-08-06):
引用 网友C:
从下面这张表看,对于差分对来说,确实是σVt造成的等效输入offset大于σβ造成的offset,差别大约是5:1的 ...

问一下这个是normal Vth管子吗?如果的话Vth粗略大概在800mV,按照这个参数,1um^2的面积会有5mV的ΔVth,相当于0.625%,这样比较的话貌似是Vth引入的offset较小?
请问你是怎么算的?另外问一下百分比单位的参数β表示的是(ΔuCoxW/L)/uCoxW/L吗?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那种文档啊

顶哈

网友:
我也想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