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参数扫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2-29):
一个简单的放大器,设放大倍率为A(直流放大倍率)。我想扫描放大器中pmos的W,然后画出A~W曲线。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我想了好久,试了好多方法,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画。

.dc w 35e-6 50e-6 1e-6
如果这样的话,probe中只能得到各节点的电压和电流,怎么得到A?

网友:
直流增益?

跑 tran sweep。

网友:
可以考虑用AC仿真加参数扫描.
.ac poi 1 1e-6 sweep w 35e-6 50e-6 1e-6
只仿真1e-6Hz的频点, 近似于直流了. AC仿真可以直接看到输入到输出的小信号增益.